电视机高压包电路原理图求助

楼主(2013-12-02):
电视机高压包电路的原理图求助,找了很多网站都没有满意的答案,需要各位大神帮助,听师傅说里面好像有升压线圈反馈线圈还有自激振荡电路和整流电路……我都迷糊了打什么给我指点吧

网友A:
可以记录下上面的型号然后一个一个上网百度上查找,你会得到满意的答案的 good luck

网友B:
就是一个低压绕组(可以有几个抽头,用来输出不同的电压)和多级高压绕组(用来升压的)组成的。

如果是单单的高压包就是由多级绕组组成的。

网友C(2014-01-23):
过去电视机高压部分几乎都是相似的,随便看一个电路都可以

网友B:
听师傅说里面好像有升压线圈反馈线圈还有自激振荡电路和整流电路……我都迷糊了打什么给我指点吧

自激震荡电路是指的电视机的行震荡电路,震荡频率为15625hz 。

高压包是简称。

在使用黑白电视机的年代,高压包(高压侧的)是经常损坏的。

具体的是由低压包、高压包、高压帽、铁氧体等组成的叫行输出变压器(简称高压包)。

高压包(升压线圈)是采用的多段绕制组成的,分成了隔断,每一隔断加一个整流二极管,二极管的负极接下一个线圈,最后接高反压的整流二极管,二极管的负极接高压引线,高压引线另一侧接高压帽,高压帽接电视机的锥体部分。不是一次绕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