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 信捷浮点数精确么

楼主(2013-12-02):
D100=10000    D102=40    D4028=62800    最后我想得到D120=5000   实际PLC运算过来时4999    我用手机计算器算出也是5000     求解答

网友A:
我这边试了可以哦,D120怎么传输数据?

你可以使用PLC C函数功能

网友A:
顺便补充下,楼上若是还是不行,给PLC刷一下,信捷官网有着方便的更新工具的,我后来试了其他的PLC,发现是你所说的现象,刷了机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补充下,楼上若是还是不行,给PLC刷一下,信捷官网...

软件名称叫啥!!!!谢谢

网友A:
XC系列PLC系统更新工具及说明(203-11-18更新)

http://www.xinje.com/Ch/DownList.asp?SortID=16&SortPath=0,4,16,

网友C(2014-08-17):
用C吧,简单而且能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