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两段母线的母联开关自动合闸怎么实现?

楼主(2013-12-03):
直流两段母线,如若某一段失电,母联开关能自动合闸,怎么实现?

我想了用电操开关,还可以用接触器,通过二次继电器控制,但设计回路都不是太理想,请大家给出实质详细的方案,万分感谢!

网友A:
只要一个有常开常闭触点的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将现有一跟线接在继电器线圈驱动处,并接入常开端触点,另一备用母线接入常闭触点。当现有母线有电时,备用母线断开,现有母线断开失电,则备用线路接通。对于高低压问题,您可以按自身需求选择。可以咨询产品供应商。

网友B:
继电器别忘了选用直流继电器和直流接触器。通过直流继电器控制直流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B:
上图,刚画的,此图为互为备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