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速时报过载OL1,高速正常。

楼主(2013-12-03):
    负载22kW电机带离心机,正常情况下工作在50Hz,机器刚开始启动时有一段时间工作在七八Hz,就是这一段时间总是报OL1,停机。看电流60A左右(正常额定电流45A)。 如果过去这个频率段,电流逐渐下降,50Hz时28A左右。为什么这一段电流这么大?    实测进线电流10A左右。 机器是VDF-G 22kW。

网友A:
低频都是恒转矩运行

此时频率低,电压低,电流肯定会大

不妨更改一些报警值

也可以额更改一些自动转矩功能,变频器可以自动补偿

网友B:
低频的时候60A,50Hz的时候28A,相差还是比较大,应该是由你的负载特性决定的,你可以试着改一下变频器里面有关过载参数

网友C:
   或许这个频率点是风机的死区工作点,可以设置跳过这个频率试试。

网友D:
应该是谐波比较大把,加个电抗器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E:
应该是加速时间短了点

网友F(2014-01-05):
改变电压提升试试。向上调或者向下调,看看哪个方向可以把电流降下来。变频器自动调整未必是最好的。

网友(2015-04-27):
已经找到原因了,非常简单,先卖个关子,诸位猜一猜如何?

网友G(2015-07-21):
请问原因是什么。

对:   已经找到原因了,非常简单,先卖个关子,诸位猜一猜如何?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原因是什么。回复内容:对:   已经找到原因了,非常简单,先卖个关子,诸位猜一猜如何? 内容的回复!

最低运行频率提高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原因是什么。回复内容:对:   已经找到原因了,非常简单,先卖个关子,诸位猜一猜如何? 内容的回复!

低频运行时,负载功率太大,p=iv,在电压很低的情况下,电流超出额定电流。办法是将电压提高,电流就会降下来,提高电压有多种办法,最简单是把最低运行频率提高。

网友I(2017-05-08):
好长时间把这事忘了,是离心机的皮带太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