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威PLC做下位机,计算机嵌入软件做上位机

楼主(2013-12-03):
用485通信。PLC的程序这样写行吗?

楼主:
这是PLC的程序。。。。。。。。。。。。。。。

楼主:
嵌入软件的设置,这样设置后没法通信。

请大家指点。

谢谢。

楼主:
我的串口用的是COM8,通信测试,失败。

网友A:
你选择的PLC驱动和你实际的PLC对应吗?

我怎么看是三菱的;

网友B:
你好,你是想用电脑连接PLC进行控制吗?可联系科威公司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