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合火花机的保养

楼主(2013-12-03):
(一)、慧合火花机保养

1:定期检查慧合火花机电控柜内是否有浮尘,有则在断电的情况下用毛刷或吸尘器清除。

2:定期检查慧合火花机风扇是否转动,以免影响电控柜散热。

3:注意检查慧合火花机滤芯,确保火花油的清洁度。

4:依据火花油的使用寿命定期更换。

5:定期检查慧合火花机润滑油是否充足,管路有无堵塞。

(二)、慧合火花机调试

1:慧合火花机到位,按照客户指定的地点、位置放好放正。

2:将慧合火花机垫脚垫好,机床擦拭干净,调整好水平。

3:给慧合火花机油箱加好火花油。

4:测量输入电压,连接好电源并连接地线。

5:检查慧合火花机的各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慧合火花机的保养小知识,小小的保养,大大的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