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工厂要进行节能减排改造,需要引进高压变频器。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楼主(2013-12-03):
最近工厂要进行节能减排改造,需要引进高压变频器。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A:
节能改造,请考虑一下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节能效果不错。有兴趣的朋友请进 开关磁阻电机群:8310161,500人的群,欢迎大家进去共同探讨工控技术,进门密码:工控网。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7179_1.shtml

网友C:
不了解高压电机。过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D:
你是做什么的?行业。。。

网友E:
额~ 这是个大工程, 需要注意的太多了

看LZ要引进什么品牌的了,每个品牌之间也不一样。

网友F:
楼主应该从牌子上去选择。

网友F:
具体应该仔细去了解清楚。挑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网友G:
我也想知道呢!过来学习下!

网友H:
具体要看LZ是什么行业了

每个行业具体情况也会不一样

网友I:
施耐德ATV1200高压变频器能进行无级调速,而且调速范围很广,调速精度高,适用性强,可以根据所需的工艺要求进行随意调节。除此之外,还具有有速度传感器或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让控制更精准。ATV1200系列变频器可对异步电机自动进行电机堵转试验和空载试验,实现电机参数的自动整定。高压掉电恢复自动重启,在某些用户场合,给变频器供电的高压电网可能会发生短时电压跌落或缺失,为了尽可能不影响正常生产,在20秒内高压掉电恢复,ATV1200系列产品能自动快速识别并跟踪当前电机转速,恢复正常运行。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的效率。

网友J:
施耐德的ATV1200

网友K:
节能减排变频器很重要,一定要选好品牌和后续服务的供应商!

网友L:
原来是中低压的还是没用过变频?用在什么行业,几台?功率?

网友M:
咋大家都推荐atv1200呢?

网友N:
中高压变频器,主推森兰!

至于ATV,我已经见到的爆了12台了!

实话说:ATV系列质量还比不过英威腾呢

网友O:
那一定有能耗监测控制管理系统吧。加我QQ:1534399930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中高压变频器,主推森兰!至于ATV,我已经见到的爆了1...

爆的什么地方?耐压不够还是其他问题,每个问题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P:
英威腾质量就那样吧,汇川的都比他好,12台都爆掉?假了吧,施耐德的变频口碑一直不错

网友Q:
看看其他品牌的吧,建议用进口货,毕竟质量上还有点保证,国内的真心不靠谱

网友R:
国产变频还行吧,有几家做的还是不错的,总体来看,国产是没有进口的技术好,没办法,技术不行啊,唉

网友S:
楼主把你的需求拿出来,我好给你推荐

网友T:
有的牌子在变频器出现严重故障或实现变频软启后,负载能够自动转入工频电网中,切开变频调速系统,并且负载不用停机。停机后重新启动成本会很高的 个人认为过程控制好一点的长远来讲好很多

网友T: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从牌子上去选择。

之前接触的无非就是西门子 施耐德 都不错

网友U:
引用 网友Q:
看看其他品牌的吧,建议用进口货,毕竟质量上还有点保证,...

国内有几家还是做得不错的   价格会便宜好多  看你用什么上吧

网友V:
恩恩,施耐德是很不错。我们厂也在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恩恩,施耐德是很不错。我们厂也在用

我们厂也要换,初步选定了施耐德高压变频器ATV1200这款,想问下 有使用过的经验?

网友V:
引用 网友W: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恩恩,施耐德是很不错。我们厂也...

 我们厂一直在用呢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W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恩...

效果怎么养呢?以前 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W: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W  回...

这款高压变频器保护功能完善,故障率低,风机启动平稳,启动电流小,可靠性比较高。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W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

那他有点掉自动恢复重启功能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W: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W  回...

 这个必须有的啊。ATV1200系列产品能自动快速识别并跟踪当前电机转速,恢复正常运行。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的效率。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W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

那改装麻烦啊,我们需要稍稍修改

网友V:
引用 网友W: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W  回...

改装的时候,只需将原高压开关柜与电动机之间插入安装高压变频器即可。

网友V: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W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

平时使用的时候,ATV1200只需要进行开机、停机和频率调整的操作,相当简便。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W  ...

好的,谢谢了,我回头给我们技术部的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