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二用二备高压变频方案解析

楼主(2013-12-03):
一、高压变频调速系统方案1.系统切换方案

注:开关QF1、QF7、QF8、QF14和电机M1、M2为现场原有设备。上图以同步电机为例。

两套变频器的协调控制由独立的一台协调控制柜实现。

此套系统包含同步投切电抗器+激磁涌流抑制柜、高压变频器、协调控制柜和真空开关柜。

主要功能:可以实现两台风机变频调速装置的互为备用和在线切换。在互为备用的两台变频调速装置中,当一台故障时,另一台可以启动故障变频调速装置所带的电机的要求;以两台变频调速装置分别对应拖动两台风机运行,当TF1变频调速装置出现故障的工况为例,系统切换过程如下:协调控制单元向TF2发出同步切换至工频请求→TF2拖动M2提速至50Hz后实时检测对比TF2电源输入侧与变频调速装置输出侧电压幅值、相位角度、频率,经过计算并调整后当电压幅值误差≤2%;相位误差≤3°;频率误差≤0.05Hz时向协调控制单元发出同步切换合闸指令→协调控制单元控制QF14合闸,合闸完成后由TF2向协调控制单元发出同步切换分闸指令→协调控制单元控制QF8、QF12分闸,M2完全转换为工频直接拖动→协调控制单元向TF2发出的同步切换请求指令撤销,同时向QF8、QF13发合闸指令,由TF2拖动M1→协调控制单元向TF2发出同步切换至工频请求→TF2拖动M1提速至50Hz后实时检测对比TF2电源输入侧与变频调速装置输出侧电压幅值、相位角度、频率,经过计算并调整后当电压幅值误差≤2%;相位误差≤3;频率误差≤0.05Hz时向协调控制单元发出同步切换合闸指令→协调控制单元控制QF7合闸,合闸完成后由TF2向协调控制单元发出同步切换分闸指令→协调控制单元控制QF8、QF13分闸,M1完全转换为工频直接拖动。

2.高压变频系统的主要构成

整套变频调速系统由2套变压器柜、2套功率柜、2套控制柜、2套电抗器+激磁涌流抑制柜(含QF3/QF4/QF10/QF11)、一套协调控制柜、4高压开关柜(QF5/QF6/QF12/QF13)组成。

 2.1激磁涌流抑制柜

该柜内主要元器件为限流电阻和真空断路器等,可限制上电时的激磁涌流。

变频器上电时充电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6~10倍,此充电电流对电网构成强烈的冲击,造成电网电压瞬间跌落,干扰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其次高压变频器短时间内断电重新上电,虽然直流环节残电电压较高,充电电流较小,但由于变压器的剩磁与合闸时电网电压相位的不匹配,使得变压器在高压上电时激磁偏磁导致铁心饱和,进而产生2至10倍于额定电流的激磁涌流,对电网构成干扰。

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变频调速装置内特设激磁涌流及预充电电路,该电路能够将变频器高压上电电流限制在1倍额定电流之内,真正实现对电网的零冲击。

该电路由高压真空断路器和高压限流电阻构成。高压上电前,真空断路器处于分断状态,高压上电时,电网通过高压限流电阻向变频器充电,1秒后充电完成,变频器自动闭合真空断路器切除限流电阻。

2.2高压变频器调速系统:

ATV1200系列高压变频调速系统本体由变压器柜、功率柜及控制柜组成。下图为高压变频调速系统示意图:

注:上图仅为示意,针对此项目一台变频器配一台移相变压器。

ATV1200系列变频调速装置采用单元串联多电平结构,为高-高结构,10kV输入,10kV直接输出,即每相9个低压的功率单元串联实现高压输出,输入侧的变压器采用移相方式,将网侧高压变换为二次侧的多组低压,各二次绕组在绕制时采用延边三角形接法,相互之间有固定的相位差,形成多脉冲整流方式,使得变压器二次侧各绕组(即各功率单元输入)的谐波电流相互抵消,不反映到高压侧,从而大大改善了网侧的电流谐波,基本消除了对网侧的谐波污染;变压器的每个二次侧低压绕组相互独立,并单独为一个功率单元供电;而功率单元为变频器实现变压变频输出的基本单元,每个功率单元相当于一台交-直-交电压型单相输出的低压变频器,每个模块输出等幅PWM电压波形,但相互之间有确定的相位偏移,串联叠加之后,在变频器输出侧得到正弦阶梯状PWM波形,其输出为完美无谐波正弦波,高压变频器在不加任何滤波器的情况下,对电网的谐波完全符合IEEE 519 -1992 国际标准,以及GB/T1454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的要求。

2.3 协调控制柜

该柜可实现两台变频器的协调控制,所有自动切换功能均自动完成,无需人工干预,自动化程度高,避免人为频繁操作相关断路器的繁重工作,同时避免由于人为错误操作导致设备损坏或系统瘫痪。

主要功能:可以实现两台风机变频调速装置的互为备用和在线切换。在互为备用的两台变频调速装置中,当一台故障时,另一台可以启动故障变频调速装置所带的电机的要求;以两台变频调速装置分别对应拖动两台风机运行,当TF1变频调速装置出现故障的工况为例,系统切换过程如下:协调控制单元向TF2发出同步切换至工频请求→TF2拖动M2提速至50Hz后实时检测对比TF2电源输入侧与变频调速装置输出侧电压幅值、相位角度、频率,经过计算并调整后当电压幅值误差≤2%;相位误差≤3°;频率误差≤0.05Hz时向协调控制单元发出同步切换合闸指令→协调控制单元控制QF14合闸,合闸完成后由TF2向协调控制单元发出同步切换分闸指令→协调控制单元控制QF8、QF12分闸,M2完全转换为工频直接拖动→协调控制单元向TF2发出的同步切换请求指令撤销,同时向QF8、QF13发合闸指令,由TF2拖动M1→协调控制单元向TF2发出同步切换至工频请求→TF2拖动M1提速至50Hz后实时检测对比TF2电源输入侧与变频调速装置输出侧电压幅值、相位角度、频率,经过计算并调整后当电压幅值误差≤2%;相位误差≤3;频率误差≤0.05Hz时向协调控制单元发出同步切换合闸指令→协调控制单元控制QF7合闸,合闸完成后由TF2向协调控制单元发出同步切换分闸指令→协调控制单元控制QF8、QF13分闸,M1完全转换为工频直接拖动。

2.4 同步投切

同步投切过程:

(1)  初始状态:当QF7断开,QF1、QF5闭合时,变频器TF经过电抗器X驱动电机M1变频运行。

(2)  接收到投工频指令后,变频器驱动电机到达工频转速;

(3)  变频器输出与电网电压同步,包括电压幅值、频率、相位。

(4)  同步成功后,闭合电网QF7开关。此时,电机为变频和工频同时供电运行。

(5)  变频器停止输出,同时断开QF1、QF5,变频器退出运行。电机仅处于工频运行。

如果需要电机也可以从工频同步投切到变频:

(1)初始状态:当QF1、QF5断开时,QF7闭合,电机M工频运行。

(2)变频器接收到工频投变频指令后,闭合QF1、QF5,开始带电抗X空载启动,并使变频输出与电网电压同步,包括电压幅值、频率、相位。

(3)同步成功后,电机运行在变频和工频同时供电状态。

(4)断开QF7,电机仅处于变频运行状态。

综上所述,在切换过程中,电机始终有电源供给,不会有瞬时缺电或合闸电流冲击,从而可实现电机运行工况的无扰切换。

波形特点:变频投工频时,电压同期后工频电压-变频电压输出波形(工频未合闸)黄色:工频电压,青色:变频输出电抗器下端电压(如下图)

变频投工频时,电压同期后工频电压-变频电压输出波形(工频已合闸)黄色:工频电压,青色:变频输出电抗器下端电压(如下图):

应用案例

以下为xx钢7500kW烧结风机二拖二变频调速系统:

变频器布置图

xx钢项目现场组态界面(协调控制柜)

同步投切过程:

(1)初始状态:当QF7断开,QF1、QF5闭合时,变频器TF经过电抗器X驱动电机M1变频运行。

(2)接收到投工频指令后,变频器驱动电机到达工频转速;

(3)变频器输出与电网电压同步,包括电压幅值、频率、相位。

(4)同步成功后,闭合电网QF7开关。此时,电机为变频和工频同时供电运行。

(5)变频器停止输出,同时断开QF1、QF5,变频器退出运行。电机仅处于工频运行。

如果需要电机也可以从工频同步投切到变频:

(1)初始状态:当QF1、QF5断开时,QF7闭合,电机M工频运行。

(2)变频器接收到工频投变频指令后,闭合QF1、QF5,开始带电抗X空载启动,并使变频输出与电网电压同步,包括电压幅值、频率、相位。

(3)同步成功后,电机运行在变频和工频同时供电状态。

(4)断开QF7,电机仅处于变频运行状态。

综上所述,在切换过程中,电机始终有电源供给,不会有瞬时缺电或合闸电流冲击,从而可实现电机运行工况的无扰切换。

波形特点:变频投工频时,电压同期后工频电压-变频电压输出波形(工频未合闸)黄色:工频电压,青色:变频输出电抗器下端电压(如下图)

变频投工频时,电压同期后工频电压-变频电压输出波形(工频已合闸)黄色:工频电压,青色:变频输出电抗器下端电压(如下图):

楼主:
施耐德的变频有两下子

网友A:
今天看的这几篇帖子都不错,技术含量挺高,建议技术类文章多一些,操作类的也适量增加一些,这样大家学习也方便了,是吧

网友B:
很详细的说明,对于使用者来说很好的帮助

网友C:
多电平有变压器隔离为同步合闸带来了天然的便利条件。

网友D:
施耐德是变频的老牌子了,一直做的不错。

网友E:
这么详细?还有图片,真是太感谢了,楼主加油!

网友F:
施耐德也主打节能减排产品了???关注下~~~~

网友G:
高压变频可以为企业省不少钱啊~~~

网友H:
专业好贴,了解变频器知识的好文章

网友I:
这个方案的专业性很强啊,有一些术语也不是很懂

网友J:
波形不错,学习了,变频安装貌似不怎么占用空间,这点不错

网友K:
变频器安全不容忽视~~~选择好点的大牌子吧,这样比较好

网友L:
图片看来有年头了,不是最新的方案吧?

网友M:
非常的详细,多谢楼主

网友N:
同步投切过程做的很详细全面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

网友N:
引用 网友G:
高压变频可以为企业省不少钱啊~~~

长期来讲绝对是的 前期可能投入稍高一点  有远见的企业会看到长远的利益 节能环保又省钱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高压变频可以为企业省不少...

是的 我们公司之前也在犹豫 后来看到别人的效果都不错 长远来讲选这个肯定更好一些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施耐德也主打节能减排产品了???关注下~~~~

最近几年都是节能减排好吧

网友P:
xx钢项目现场组态界面(协调控制柜)

这张图有链接吗 不是很清楚

网友Q:
太专业了  有水有相关的链接啊  这方面知识的补补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R:
变频很多家都在做   公司用过国际大牌也用过国内的   总体感觉国际的太贵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变频很多家都在做   公司用过国际大牌也用过国内的  ...

要是公司能负担的器,建议还是用好点的,毕竟大功率的用的地方相对也比较危险,安全第一吧

网友T:
最近我们工厂为了进行节能改造,主要对电路进行改造。想在窑炉引风机增加一台高压变频器,麻烦各位大神能不能推荐的品牌?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最近我们工厂为了进行节能改造,主要对电路进行改造。想在...

兄弟你是在水泥厂里上班的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T 最近我们工厂为了进行节能改造,...

 干苦力呢,水泥厂里的,先来网上了解下情况。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T 最...

这个嘛高压变频器的特点就是节能~!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T 最...

还有就是高压变频器的节能效果显著,并且可以很大程度地降低谐波干扰。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T 最...

不知道你需要的是怎么样的技术要求呢?

网友T:
输出电压在6KV,电机就是普通的电机。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T 最...

哦帮你找找吧,我们之前用的我忘记了叫什么牌子型号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输出电压在6KV,电机就是普通的电机。

我们用的就是帖子说的ATV1200这款呢,哈哈哈,觉得这款高压变频器保护功能完善,故障率低,风机启动平稳,启动电流小,可靠性比较高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T 输出电压在6KV,电机就是普通...

 哦,好的,那它有掉电恢复自动重功能?

网友U:
高压掉电恢复自动重启,是指在某些用户场合,给变频器供电的高压电网可能会发生短时电压跌落或缺失,为了尽可能不影响正常生产,在20秒内高压掉电恢复。

ATV1200系列产品能自动快速识别并跟踪当前电机转速,恢复正常运行。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的效率。

网友T:
引用 网友U:
高压掉电恢复自动重启,是指在某些用户场合,给变频器供电...

 哦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