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MA模块的通讯

楼主(2013-12-03):
1、实验材料: XC3-24R-E   MA-16YR  RS232/RS485转换器

2、指令如下图:

3、参数设置: 19200 8 1 偶    PLC站号1  MA模块站号2

4、实验步骤及疑惑:

a、PC通过下载线与PLC通讯口1连接,PLC的A、B端子与MA模块A、B连接,指令如上图,可以监控MA模块,画圈部分如改为K3就不行,下载线插在通讯口2也不行,这好理解,手册上有说明;

b、PC通过RS232/RS485转换器与PLC的A、B连接,同时并接MA模块的A、B端子,如果如上指令图画圈部分的参数为K2的话,就会通讯错误,连接不到PLC,如改为K3,可以连接PLC,但是不能监控MA模块,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错在哪里了,所以只能在这里请教高手了?

网友A:
楼上,首先你要理解我们MA模块的接口:

图上的COM1和COM2是独立两个接口;

COM1:RS232,一般用来编程,不要修改PLC中的波特率、奇偶检验位、停止位;

COM2:RS232、RS485,RS232、RS485只能同时选择一种方式,不能使用;

软件里面设置的串口也是和硬件口对应,如果选择串口3,硬件口是不存在的,除非插BD板;

你在程序里面写的K3或者k2就是指实际的COM2或者COm3(要扩展);在做通讯的时候不要将编程线插在COM2上;

MA模块上的站号是通过薄码开关来设置的,请检查站号是否对,同时你的波特率还要和本体PLC COM口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