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晶闸管击穿

楼主(2013-12-03):
今天修了一台电容储能螺柱焊机换了一只普通晶闸管(型号:KP 电压1600 电流500A)没用多长时间就击穿了。焊机的功率是1000VA。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来的电容型号是多少 /.

''

还有就是电路上还有别的问题吗 ?

网友B:
与电压和电流都有关,另外与 控制和保护电路也有关系。

你看看是不是阻容吸收的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电容是33000uf CD13A 250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