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日常维护流程

楼主(2013-12-03):
  压力(差压)变送器根据被测介质的压力不同分为压力变送器,绝对压力变送器,微差压变送器,低、中、高差压变送器,高静压变送器等,它把压力(差压)信号变成标准电信号(4-20mA)远传,可进行压力、流量、液位的测量。在使用过程中,为了延长仪器的使用寿命,我们需要做好定期维护。那么接下来中国传感器交易网小编就告诉大家如何才能够做好压力变送器日常维护流程吧

  一、日常与定期维护:

  1、每周进行一次卫生清扫,保持变送器及其附件的清洁;

  2、每周检查一次取压管路及阀门接头处有无渗漏现象,如有渗漏现象应尽快处理。

  3、每月检查变送器零部件完整无缺,无严重锈蚀、损坏;铭牌、标识清晰无误;紧固件不得松动,接插件接触良好,端子接线牢固;

  4、每月检查一次现场测量线路,包括输入、输出回路是否完好,线路有无断开、短路情况,绝缘是否可靠等。

  5、每月检查仪表零点和显示值的准确性,变送器零点和显示值准确、真实。

  6、按变送器校准周期定期进行校准。

  7、 对变送器定期进行排污、排凝或放空,

  8、对取源管线或测量元件有隔离液的变送器定期灌隔离液。

  9、对易堵介质的导压管定期进行吹扫。

  二、长期停用变送器时,应关闭一次门。

  1、变送器在运行时,其壳体必须良好接地。用于保护系统的变送器,应有预防断电、短路、或输出开路的措施。

  2、在冬季节应检查仪表取源管线保温伴热良好,以免取源管线或变送器测量元件被冻损坏(南方气候温度高,一般不用对管线进行保温)。

  3、制定详实的排污计划,定期排污

  定期排污主要主要是针对易冷凝、易结晶、易沉积介质仪表,这项工作应因地制宜。

  排污主要是针对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由于测量介质含有粉尘、油垢、微小颗粒等在导压管内沉积(或在取压阀内沉积),直接或间接影响测量。排污周期可由仪表工根据实践自行制定计划,定期行。

  三、定期排污应注意事项:

  a、 排污前,必须和工艺人员联系,取得工艺人员认可才能进行。

  b 、流量或压力调节系统排污前,应先将自动切换到手动,保证调节阀的开度不变。

  c、 对于差压变送器,排污前先将三阀组正负取压阀关死。

  d 、排污阀下放置容器,慢慢打开正负导压管排污阀,使物料和污物进入容器,防止物料直接排入地沟,否则,一来污染环境,二来造成浪费。

  e、由于阀门质量差,排污阀门开关几次以后会出现关不死的问题,应急措施是加盲板,保证排污阀处于不泄漏,以免影响测量精确度。

  f、开启三阀组正负取压阀,拧松差压变送器本体上排污(排气)螺丝进行排污,排污完成拧紧螺丝。

  g、观察现场指示仪表,直至输出正常,若是调节系统,将手动切换与自动。

  四、如何判断现场运行中差压变送器的工作是否正常?

  由于差压变送器的故障多是零点漂移和导压管堵塞,所以在现场很少对刻度进行逐点校验,而是检查它的零点和变化趋势。

  具体方法如下:(1)零点检查:关闭正、负压截止阀,打开平衡阀,此时差压变送器输出电流应为4mA。(2)变化趋势检查:零点检查以后,各阀门恢复原来的状态,打开负压室的排污阀,这时变送器输出应为最大,即差压变送器为20 mA以上。若打开正压室排污阀,则输出最小,即4mA以下。打开排污阀时,被测介质排出很少或没有,说明导压管有堵塞现象,要设法疏通。(3)对于测量蒸气的差压变送器,排污时会将导压管内冷凝液放掉,所以应等导压管内充满冷凝液后再投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