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集电极输出问题

楼主(2013-12-03):
变频器的集电极输出问题、现在大多变频都有数字输出功能,也就是 集电极输出。

正常集电极输出使用的话,需要提供直流24v电源,

现在问下,如果给它提供AC24V电源,这个数字输出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那不行,但是可以做成半波整流滤波稳压方式,半波整流方式并不是很稳定当零线出现高电位可能损坏晶体管

网友B:
  1、如果给它提供AC24V电源,这个数字输出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其原因:任何电子线路中的有源器件(如晶体管、集成块)都是有极性要求的,即所用电源必须是直流电源,而且电源输出电压也要符合电路要求,其正负极一定要接对,才可使电子电路方正常工作。

  2、如果给它提供AC24V电源,可用24V交流输出接个简单整流稳压电路,该电路可输出稳定24V直流电,用它(24V输出)去接数字输出电路的电源端即可,简单整流稳压电路见下图:

网友C:
其实能不能正常工作还是其次,关键是你用AC24V的话,你想用来控制什么东东??

网友D:
请按说明输入直流电源,否则你会后悔的。后悔可就晚了。

直流电源没那么贵,省了这个电源你可就有可能把PLC毁了。

网友E:
  对你的问题不是太明白, 集电极输出一般是带有电源的, 那也就是有源输出, 只有 继电器输出方式是不带电源,也就是无源输出方式

  设备输出电源一般有标志,不得随意更改,要不你就准备买新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你的问题不是太明白, 集电极输出一般是带有电源...

有的变频器是无源的,2楼说的很有道理,有方向性,只能用直流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能不能正常工作还是其次,关键是你用AC24V的话,...

我用的是变频器的3线式启停,利用数字输出端也就是集电极输出控制运行指示灯,继电输出点我用来做报警用了。我的控制回路都是AC24V所以,,,,

楼主:
经过测试,这个集电极输出,的电源正负极必须接对,他才可以正常工作,接反了,这个集电极输出工作状态是一值输出的,接AC24V也是同样结果,不受变频器的控制。

多谢2楼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