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MODBUS通讯

楼主(2013-12-03):
台达PLC与四方变频器用MODBUS通讯,启动和停止都正常频率写不进。

网友A:
可能是通讯程序那部分不太对的呗!找相关手册看看,或者打客服的电话,他们会回复你的

楼主:
谢谢关注是程序没有设置

网友B:
变频器通讯的优点是能够根据要求,随时改变速度!比“电位器”无极调速更加方便;缺点是编程比直接控制输出麻烦:需要发送启动输出频率停止命令。

网友C:
我总感觉通讯可靠性不如端子

网友D(2014-01-20):
可能是通讯程序那部分不太对

网友E:
我一般启停型号用端子,频率用通讯。感觉这样安全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