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与模拟量控制

楼主(2013-12-03):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在高速运动的控制中,PWM控制与模拟量控制,哪一个的抗干扰能力、抗噪声能力强一些!谢谢!

网友A:
PWM强一点吧。。。。

网友B:
PWM感觉要好些,不过PWM对系统要求有个匹配性问题,首先两者需要定义相同频率,然后就是占空比对应的关系。不是一家的话,感觉很难搭配。

网友C(2014-02-11):
如果距离在10米以内,最好用PWM,相应快,准确!但距离远后容易给别的系统带来干扰,特别是与模拟量控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