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算电缆粗细

楼主(2013-12-03):
11KW伺服电机接多少平的电缆线,应该怎么算啊???

网友A:
也跟电压有关,交流220V的单相的还是交流380V三相的

你可以根据伺服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来选取;

单相的约为60A用16方电缆即可

三相的约为20A电流用6方电缆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跟电压有关,交流220V的单相的还是交流380V三相...

不同材料的线芯过流量也不一样,如果是铜线的话,一楼留的余量还是可以的,如果是铝线的话,余量不是很大,看你的负载情况了

楼主:
对: 研讨会宣传员_3259 也跟电压有关,交流220V的单相的还是交流380V三相... 内容的回复是怎么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跟电压有...

应该怎么算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跟电压有关,交流220V的单相的还是交流380V三相...

这60A,20A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11 KW 的如是 380V 三相的电机,一般功率每相X2 ,约为22A电流用6方电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