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无功补偿电容柜所需要多大的电容器

楼主(2013-12-03):
如何计算无功补偿电容柜所需要多大的电容器
无功补偿电容容量为变压器容量的1/3 ,单位千伏安法KVAR,如变压器为200KVA补偿电容容量为60-80KVAR.
用于补偿发电机无功电流、减轻发电机工作负荷,增加发电机可使用容量,可减少工厂一定的用电量、节省工业电力,提高发供电设备的供电质量和供电能力。 电容柜工作原理 用电设备除电阻性负载外,大部分用电设备均属感性用电负载(如日光灯、变压器、马达等用电设备)这些感应负载,使供电电源电压相位发生改变(即电流滞后于电压),因此电压波动大,无功功率增大,浪费大量电能。当功率因数过低时,以致供电电源输出电流过大而出现超负载现象。电容补偿柜内的电脑电容控制系统可解决以上弊端,它可根据用电负荷的变化,而自动设置。电容组数的投入,进行电流补偿,从而减低大量无功电流,使线路电能损耗降到最低程度,提供一个高素质的电力源。 电容补偿技术 在工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交流异步电动机,电焊机、电磁铁工频加热器导用点设备都是感性负载。这些感性负载在进行能量转换过程中,使加在其上的电压超前电流一个角度。这个角度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这个电流(既有电阻又有电感的线圈中流过的电流)可分解为与电压相同相位的有功分量和落后于电压 90 度的无功分量。这个无功分量叫做电感无功电流。与电感无功电流相应的功率叫做电感无功功率。当功率因数很低时,也就是无功功率很大时会有以下危害: 增长线路电流使线路损耗增大,浪费电能。 因线路电流增大,可使电压降低影响设备使用。 对变压器而言,无功功率越大,则供电局所收的每度电电费越贵,当功率因数低于 0.7 时,供电局可拒绝供电。 对发电机而言,以 310KW 发电机为例。 310KW 发电机的额定功率为 280KW ,额定电流为 530A ,当负载功率因数 0.6 时 功率 = 380 x 530 x 1.732 x 0.6 = 210KW 从上可看出,在负载为 530A 时,机组的柴油机部分很轻松,而电球以不堪重负,如负荷再增加则需再开一台发电机。加接入电容补偿柜,让功率因数达到 0.96 ,同样 210KW 的负荷。 电流 =210000/ ( 380x1.732x0.96 ) =332A 补偿后电流降低了近 200A ,柴油机和电球部分都相当轻松,再增加部分负荷也能承受,不需再加开一台发电机,可节约大量柴油。也让其他机组充分休息。从以上可看出,电容补偿的经济效益可观,是低压配电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
最简单的动态补偿,与静态补偿的区别仅仅在电容投切开关上。动态用可控硅,静态用接触器(或复合开关)。当然,还有补偿器的采样方式和速度也不同。
简单说:你把补偿器换成动态补偿器,把接触器换成可控硅,就可以了。
不过这样很危险,因为还有很多技术要求要考虑的。所以动态补偿的技术要复杂
根据所测得的功率因数值(F),当F小于1时(一般是0.97),就启动继电器并联上一个补偿电容,当大于1时就启动继电器去掉一个补偿电容。
准备一只电流互感器,放在变压器二次侧出口的A相上,控制器采用A相电流信号与电网功率因数进行对比,从而进行投切。

网友A:
效果最好的还是分相补偿。

网友B:
好简单明了的算法!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不用补偿了?

网友D(2016-02-29):
kvar(千乏)和电容器容量的换算公式为(指三相补偿电容器):
Q=√3×U×I
I=0.314×C×U/√3
C=Q/(0.314×U×U)
上式中Q为补偿容量,单位为Kvar,U为额定运行电压,单位为KV,I为补偿电流,单位为A,C为电容值,单位为F。式中0.314=2πf/1000。

网友E:
10KV高压电容怎计算呀?

网友E:
10KV高压电容怎计算呀?212121

网友F(2016-03-30):
万恶的积分,太难挣了啊,分相补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