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每转一周校正方法

楼主(2013-12-03):
如何控制电机每转一周校正方法,谢谢大家乐

网友A:
具体还没跳过

这个看过一些资料,需要计算说明的

要看看驱动器的细分,然后看步进电机的步进角度是多少

算个大概数值了

就数脉冲个数发送了,大概意思这样,我理解的。

没帮上忙,楼主再洗洗研究哈。

搞定了回复哈帖子,谢谢。

楼主:
那也要谢谢........我也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