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失速“飞车”损失10万

楼主(2013-12-03):
我负责区域内一台重要电机是由AB40变频器控制,变频器控制频率为不可更改工艺参数,但是由于设备供应商做的执行机构运行不畅,偶尔出现负载突然变大情况,但是前天电机突然出现失速“飞车”情况,造成重大损失,以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执行机构复杂且固化,已经很难通过改造,改善执行机构运行状况,调节变频器某些参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麻烦老师给出出主意!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A:
有可能是参数设定问题。参数是可以设定运行频率范围的。

网友B:
用的是异步机还是同步机?失速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如果能详细一点的话就好了

网友C:
制动出问题了?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D:
可以设定最大速度啊,可以设定转矩和电流参数啊。AB40不知道有没有DTC转矩控制功能,ACS800系列有DTC控制模式--过转矩是可以实现自动降速,保证机械设备的安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异步机还是同步机?失速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如果...

三相异步电机,负载是汽车制造涂装车间前处理电泳输送悬链,变频器频率是工艺参数不可更改,正常运行速度大约8cm每秒,故障发生时悬链速度突然加快(目测最少1m每秒),大概5秒钟后终端保护行程开关动作,现场起保护作用的行程开关调整位置都可以,现在出现这种起保护作用的行程开关没有动作速度却疯狂加快的情况,故断定为飞车,当然作为负载的悬链平时一直有运行不畅情况,希望老师再给分析分析,我该调变频器的哪些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