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转PLC

楼主(2013-12-03):
一种马达保护器。是通讯485转成PLC 来控制   但是这个参数回执的问题。就是正常的情况下 参数回执是先高后低还是先低后高呢。

 要是不正常的情况下会是怎么样呢?求大神 求解

网友A:
这个得查手册吧,瞎猜可不行。

网友B:
参数回执 是啥意思啊 ?

 到底是想问通讯问题还是 PLC执行的问题啊?

网友C:
1,  参数回执 是啥意思啊 ?不太明白

2,还有就是你的保护器与 PLC 能通讯应就能相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回执 是啥意思啊 ? 到底是想问通讯问题还是 PL...

PLC执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参数回执 是啥意思啊 ?不太明白2,还有就是你...

参数回执就是  回执电压 三相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查手册吧,瞎猜可不行。

什么手册 是通讯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