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最为简单的 单按键启停如何写

楼主(2013-12-03):
  机器人的设备开始在运行啦, 两侧的 传送 滚轮各加装一个开关和指示灯,在传送 时,如有质检人员出现,按一下这个 按钮 开关,  传送滚轮会如没有车轮时传送时,会在下一个产品到来时停止传送, 或是 有车轮时按下时车轮也不传送,  但有当在车轮已正在启动传送 则不停下,且随产品传送的数据也会继续根随一起传送. 但是当质检人员将这个车轮产品从传送滚轮上拿走掉,这个数据自动清除, 做这个一个小程序如何最为方便?

  还有就是 S7 314C 的 单开关启停信号如何做才是最为简单的 ?

   有谁有最为简短的 S7 的单按键开关程序不, 快帖图上来吧,给我学习一下, 自己做了个感觉太长

网友A:
最为简短的 S7 的单按键控制启停的程序见下图;

  即用一个SR触发指令实现,其I0.0为启动按钮,Q0.0为控制输出端。Q0.0=1为启动运行。Q0.0=0为停止运行。

网友A:
再出个最简程序:

 用加1计数,取最低位做输出,也可构成单按钮启停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为简短的 S7 的单按键控制启停的程序见下图;   ...

  谢谢,请问 这个 M30.0 ,M30.1 的 P 上升沿点是怎么来的 ?

网友A:
S7-300编程,其前沿与后沿指令是要有地址的(S7-200不用),其地址可随意定,但要注意的是,所用的地址一定是独自的,即不能与其他指令所用地址重复,否则就会使程序运行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7-300编程,其前沿与后沿指令是要有地址的(S7-...

空逻辑块,输入P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300编程,其前沿与后沿指令是要有地址的(S7-...

  谢谢,看了一个老外的 单按键 程序和你的相似,也是用的 I 点 + P 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