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道直流电机是370w 额定电压怎么求得

楼主(2013-12-03):
知道直流电机是370w  额定电压怎么求得  转速怎么控制 需要什么装置

网友A:
1、只知道直流电机是370w是不可能求的其额定电压的。

2、转速可以通过改变其输入的直流电压来控制,在额定电压内,直流电机的转速与电压成正比:即电压=0,转速=0,电压由0↑,转速也由0↑,电压=额定电压,转速=额定转速。

3、要调节电机转速,需一台功率为500W的直流可调电源即可。切记:一定要现将电压调到0V,加电后逐渐增大,其转速也随之增大,达到一定转速时(即满足你的要求),运行一段时间,如电机不热,即可将此时的电压值作为其最大容许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