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联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3-12-03):
2台永宏PLC可以通过232口做151指令的联机通讯?可以用一个扩展模块的232口,该主机为主站,从站的通讯口用PORT0口?

网友A:
数据符合永宏协议即可

网友B(2014-02-08):
引用 网友A:
数据符合永宏协议即可

 赞一个,建议不要用此方法进行通讯。

网友C:
通讯参数设置正确可以通讯,如果用到高速联机就只能用POR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