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PLC连接2台触摸屏

楼主(2013-12-03):
1台台达PLC(12sa2)怎样和2台威纶通触摸屏(6070ip)连接,使两台屏可以同时控制PLC的数据,PLC有1个232和2个485口。具体怎样设置,通讯线怎样连接呢?谢谢大家

网友A:
用485口很好实现的

网友B:
如果使用RS485通讯线每个端口只接两根线,即正信号和负信号。

在威纶屏的com端口通讯设置中选择你的台达PLC型号,通讯方式选择RS485即可。

网友C:
你需要知道“维纶屏”使用什么地址跟台达PLC交换数据?另外通讯的时候,不能出现“两个人同时在人机上操作相同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D:
维纶的屏有一个主副屏功能,上网站下资料,主屏跟PLC通讯,副屏通过主屏再跟PLC通讯。完全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E(2014-01-17):
台达的PLC只支持MODBUS协议,MODBUS协议是一主多从的结构

你用两个人机控制一个PLC,人机都是主机,

用PLC不同的通讯口就好。

另外,这样人机是可以同时对PLC进行操作的。

打个比方同时往D100中写数据,

PLC会将后操作的数据写入到D100中

网友F:
用不同的通讯口OK了

网友G:
是啊。。哈哈。。我们是研发触摸屏和组态软件的。

你可以加QQ群 组态工控技术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