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控制问题

楼主(2013-12-04):
请帮忙画一个电路图,问题如下:一对启停按钮控制电磁阀A和电磁阀B,要求起动和停止时B都比A延时,延时时间可调。谢谢!

网友A:
大体就这么个 意思。再按照你具体的改改,自锁什么的没话。不知道你具体怎么控制。

网友B:
1、ST1为通电延时,ST2为断电延时;
2、KA1、KA2为中间继电器;
3、JA、JB分别为负载A、B;

楼主:
谢谢,刘志斌的电路很好,gkblysf521的电路也很有道理,只是画得有点不太清楚,都使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