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了怪了,谁能解释一下 情况?

楼主(2013-12-04):
       昨天晚上九点多在这里逛论坛时,车间的班长突然来电话了,说设备开不起来了,我的小徒弟搞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是不好使,让我过去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我过去看了看,小徒弟对我说有一个24V电压太低了,就十几伏。然后我拿起万用表测量了一番,最后发现一个电磁阀的两颗接线短路了。把那两颗接线重新接好后就一切正常了。

        问题是那个24V的保险居然没有烧断。请问各位大师,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继电器线圈还是降压了;

遇见过类似的情况,长时间下去:必定坏开关电源;

----------以前我遇到的是直接继电器线圈并联稳压二极管的;有的装反二极管,就短路了,短时间是没问题的,电源有保护;

网友B:
   继电器线圈可能有降压了,短时间可能不过过载, 还有你的 保险丝是不是过大 ?

网友C:
开关电源,过电流保护。现象就是额定电压下降,原因输出有限流电阻。电源因此不会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过电流保护。现象就是额定电压下降,原因输出有...

楼主:
保险丝是不大的。继电器线圈还是降压了;这一点有可能!

网友E:
电源内阻比较大,线路还有直流电阻,所以短路后没有达到熔断器的电流。

网友F:
24V电源有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G:
说明开关质量过硬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说明开关质量过硬

 宁死不屈啊,好电源!

网友I:
    外国人的设备一般是用传统的变压器的,看上去很笨,但是实在!看到过很多机器实际24V的用电量很小,但是配的是三相变压器和三相桥式整流,这样的24V保险丝短路就马上爆。

    现在都是用开关电源代替,还容量配的小,保险还没断,开关电源先弯腰了。加大电源的容量,看上去很笨,但是短路故障的时候会起作用。

网友J(2014-08-22):
引用 网友I:
外国人的设备一般是用传统的变压器的,看上去很笨...

 另外开关电源也有短路保护,无输出

网友K:
找到一个番蔷浏览器,谷哥的,用的挺爽的!

下载地址

pan.baidu.com/s/1o6z8r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