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断路器为什么出现噪音那?

楼主(2013-12-04):
厂房一个DZ47型微型断路器接线螺丝滑丝了,更换一个新的后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断路器有噪音,敲一下噪音有变化,怀疑坏了,再更换一个新的后,还是有噪音,不知道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测量电流,接近或过额定电流了。电磁脱扣器的振动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流,接近或过额定电流了。电磁脱扣器的振动声音。

 新的还出现这种现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C:
肯定是零部件有松动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流,接近或过额定电流了。电磁脱扣器的振动声音。

换大一级的开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