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机器人,机械臂,坐标轴0点的确定问题,机器怎么知道的?,疑惑?

楼主(2013-12-04):
无论是旋转的,XY轴的机器人,机械臂,每次开机,他如何确定当前坐标相对于标定0点坐标的偏差?没准关机之后移动过,根本也没有数据记录。难道通过外部传感器感应?那也好够呛啊,还是伺服电机本身编码器有个标志可以判断零点?进而确定xyz轴相关?

网友A:
自身编码器吧。开机后,读取编码器的值来判断。在不带电情况下编码器动了,那带电前后的值是不同的。

网友B:
   我想的话可能是自身编码器吧。开机后,读取编码器的值来判断。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是可以记住关机时的位置的,等你下一次开机的时候,他会继续按照程序的步骤往下走,而不需要重新回原点的。

网友D:
最主要看機械手的種類 所選用伺服電機內置編碼器的種類 有絕對命令(總線) 有增量式

若是絕對 則如三樓所說 若是增量 斷電開機只有重新找原點

网友E:
1、机器人,机械手,大多是机械定位,开关控制或者步进控制的!

网友F:
两种编码方式都有.

1、增量式:需要上电即寻找额外的原点开关,以此为基准点开始工作。

2、绝对式:上电无需移动即知道位置,直接开始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机械手,大多是机械定位,开关控制或者步进控制的!

老劉我真的很受不了你  整天胡說八道

网友E:
2、举例说,月球车机器人,绝对不会采用伺服控制的方式!

网友D:
我接觸過的機械手很多 有直角式的機械手 斜背式 平台選轉式 同步型 蜘蛛型機械手 關節式機械手
多數機械手都是用在移載 輸送用的
智能型的機械手結合影像可做 類似AOI設備 GO, NO GO
同步型機械手 多用在半導體的移載設備上
機械手結合產線(製程工藝) 也可當成生產設備 如噴漆 銲接 汽車生產線(關節式)

這才是在產業用的機械手

楼主(2014-02-10):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机器人,机械手,大多是机械定...

哈哈,淡定,个舒展肌腱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笨鳥慢飛  回复内容:对: 刘志斌  ...

绝对值编码器,接个电池就完事了,上电读取编码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