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的IHistorian 速度比较快。但是版本众多。每次都是换汤不换药。

楼主:
有几个使用过程中发现的缺点:
1.SDK开发接口,数据属性的时标不带毫秒。
本身IH存数据是带毫秒的,而SDK接口的时标只到秒,不带毫秒,那么当对某个点进行修改、删除时,就定位不准。导致不能成功。
2.对于坏点的处理,在理论环境下,数值都是Good,各种查询,都行。
但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有些时候会有短暂的数据中断,以及恢复等情况。这时候,在IH数据库中
会出现一小段的坏点。这些坏点对于数据查询的结果是有影响的。
IH是否可以,增加查询选项,BAD值的处理。比如Bad状态下,值延续上一个Good值。
又比如,插值查询时,可以自动跳过Bad值。
3.查询的起始时间。
使用中发现,IH查询时,第一个记录的时标有的是从开始时间算,有的是从下个周期算。
比如查1:00:00-8:00:00,按1小时间隔进行查询,那么结果的第一个记录的时标不是1:00:00
而是2:00:00 。
又比如,查采用值(Raw by time),开始时间所指定的时刻的数值是查不到的。必须把开始时间往前一秒才行。
这个问题,也可能跟没有毫秒有关系。因为没有毫秒值,所以指定的时间,可能是比实际的大,也可能小,这就导致了
查询结果的不一样。
4.边用,边说问题。以上暂列几个,以便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