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WZ--pt100 热电阻接线问题 求助几线制的

楼主(2013-12-04):
三个接线柱 , 一个标正    一个标负  中间那个接吗      我是接PLC模块的

网友A:
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PLC模块應該是2線式

+接+

-接-

中間不理它

那是接3線式表頭  補償用  一般接 -

楼主:
大概和这个图相似        被封的三个接线柱去热电阻了

网友C:
三楼说的很对的,如果没有表示24V的+和—的两个端子接线,三根线有一根是补偿导线,他和其中另外的两根中的一根线的电阻是0,和另外一根的电阻,在0°时电阻时100欧姆

网友D:
如果是PT100的铂电阻,那么3棵线都要接,但是这个看起来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那么你只需要接2棵线就可以了,接到“+”、“-”两端就可以了(需要24VD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