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气泵隔半小时启动一次
小小菜鸟、

楼主(2013-12-04):
启动充气泵,在第一次压力充满后,停止30分钟再启动,压力再次充满后又停止30分钟再启动、、、、、、、

如此重复下去!  这个程序用 西门子 200   怎么写

网友A:
用定时器啊,很简单的,在用个压力开关

小小菜鸟、

网友:
我也想过,太笨了,没想明白。

网友B:
 压力开关 + 定时器就能设定就

1,充气泵启动到达 设定压力后断开启动条件

2, 当压力到达到输出一个定时器,时间 半小小到达再次启动输出,并同时置位定时器

网友C:
  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

 其 I0.0 为启动按钮,I0.1为 测压装置测得压力达到预定值时向PLC发出充满信号的输入端。Q0.0 为充气泵启动输出,Q0.0=1充气泵启动,Q0.0=0则充气泵停止

小小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 其 I0.0 为启动按钮,I...

非常感谢你的程序! 但是加到我这个里面好像有点麻烦额、、、

小小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 其 I0.0 为启动按钮,I...

 压力信号进来后,泵是停止了!但是这样网络3就一直有复位信号进去,无法进入计时啊!

偶是菜鸟! 还请指点啊!

网友C:
1、我给你编的程序,本身就能实现你的控制要求,其Q0.0就是充气泵的控制输出,不需再加其它控制程序。

2、你编的程序使人看不出能实现什么功能:1、计数器C4起什么作用,为什么预置为“2”,计数器C4是通过那个变量使其计数的?都看不出来。2、计数器的复位端的“输入负8000Pa”是什么信号,是不是充气泵发出的充满信号?

3、我编的程序中的网络3,I0.1=1为充气泵充满时发出的报警信号,它使Q0.0复位(即使Q0.0=0),使充气泵停,但T101却仍保持=1状态,T101在Q0.0=0时起需延时30分钟才由1变为0,在充气泵停止后,其气压将逐渐减小,当低于某值时,使I0.1=0,即报警信号撤出(这段时间要<30分钟)。T101的下跳沿(即T101=1的后沿)触发,使Q0.0=1,即充气泵启动(见网络1),即时间自动循环启动的作用。

小小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我给你编的程序,本身就能实现你的控制要求,其Q0....

 我解释一下我的程序吧!

这个充气泵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方式。“手动自动”是用的两档旋钮。

“手动自动”的常闭点是“手动”控制,在“手动控制”的时候,因为是用一个点控制泵的启停,所以用的复位按钮,第一次按下“充气阀打开关闭”按钮,泵启动,第二次按下泵停止!所以我用的计数器。复位端就是压力充满后的信号。即可以随意控制泵的启停,也可以等压力充满后自动停止。“正常工作指示”只是设备准备就绪的互锁,不用管它。

“手动自动”的常开点是“自动”控制,在“自动控制”的时候,手动启动

按钮无法启动泵,靠上一步程序中的定时器T39来达到启动条件,且在压力充满后停止。

  我现在想做的是,在“自动控制”的时候,在第一次压力充满后停止30分钟后,再次启动充气,压力充满后再次停止30分钟后充气,........如此重复下去!直到上位机给出设备停止信号

你的程序只能手动控制,且手动启动后无法随意停止,只能等压力充满后才能停止!

   还望指点!!!

网友C:
按你8楼所说,给你重新编写一段程序,你看可否?

  这里有手动与自动方式下的控制程序:1、网络1与网络5 为手动程序,网络2、3、4、5为自动程序。在自动方式下,按一下启动按钮(I2.4),泵将自动循环启动,如再按启动按钮(I2.4),泵将停止(见网络2)

小小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你8楼所说,给你重新编写一段程序,你看可否?  这里...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指导!   总算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