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530

楼主(2013-12-04):
各位高手们,我这里有一台ABB变频器,ACS530   11KW的,偶尔会没有任何报警记录停机,实在是让我头头疼,测电流,电机参数都是正常的,也不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A:
没有任何报警故障记录的,说明不是变频器内部故障,检查下外部模拟量输入信号和启停线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报警故障记录的,说明不是变频器内部故障,检查下...

 谢谢,我也觉得是外部控制的问题,变频器是DCS系统控制启停的,我怀疑是误操作了

网友B:
是用外部端子启动吗?看看端子接的开关,接触是否好

网友C:
检查一下控制继电器,查查控制电压。

网友D:
  在DCS上控制,与ABB相连的所有因素都要查.我就遇见过.如连锁等等.

网友E:
应该是变频器的外部启动信号问题

网友F(2014-01-05):
将变频器设置在本地控制,如果故障消除,则变频器是好的,反之则是变频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