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检修的注意事项-常州成丰仪表整理推荐

楼主(2013-12-04):
众所周知,仪器仪表是一种高精度含微小零件且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在日常使用及维护中都需要操作人员具备一定的产品知识,才能在实际操作中得心应手,不会发生一些不必要发生的事故及故障。为此,常州成丰仪表电子技术部的同事特地整理了一些实用技巧,供各位同行及用户们参考。

在仪器仪表维修工作中,首先应弄懂仪器仪表的基本原理,并掌握有关电子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应备好所有仪器仪表的说明书、图纸等技术资料,另外应养成一种良好的工作素质,从而在仪器仪表的维修工作中提高效率,减少失误。
  一、检修时不要盲目乱敲乱碰,以免扩大故障,越修越坏。
  二、拆卸、调整仪表时,应记录原来的位置,以便复原。

三、用万用表欧姆档时,切记不要带电测量。
  四、使用逻辑笔、示波器检测信号时,要注意不使探针同时接触两个测量引脚,因为这种情况的实质是在加电的情况下形成短路。
  五、检测电源中的滤波电容时,应先将电解电容器的正负极短路一下,而且短路时不要用表笔线来代替导线对电容器进行放电,因为这样容易烧断芯线。可以取一只带灯头引线的220V,60~100W的灯,接于电容器的两端,在放电瞬间灯泡会闪光。
  六、在潮湿环境下检修仪表故障时,对印刷线路用万用表测其各点是否通畅很有必要,因为这种情况下的主要故障是铜箔腐蚀。
  七、检修仪表内部电路时,如果安装元件的接点和电路板上涂了绝缘清漆,测量各点参数时可用普通手缝针焊在万用表的表笔上,万能试验机以便刺穿漆层直接测量各点,而不用大面积剥离漆层。
  八、不要带电插拔各种控制板和插头。因为在加电情况下,插拔控制板会产生较强的感应电动势,这时瞬间反击电压很高,很容易损坏相应的控制板和插头。
  九、修理精密仪器仪表时,如不慎将小零件弹飞,应首先判断可能飞落的地方,切勿东找一下,西翻一下,可采取磁铁扫描和视线扫描方法进行寻找。
  总之,成丰仪表真诚提醒各位同行,我们在仪器仪表维修的工作中,首先应弄懂仪器仪表的基本原理,并掌握有关电子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应备好所有仪器仪表的说明书、图纸等技术资料,另外应养成一种良好的工作素质,从而在仪器仪表的维修工作中提高效率,减少失误。为仪器仪表行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实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