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90-30plc在运行,但检测不到输入输出

楼主(2013-12-04):
GE90-30plc在运行,输入模块数字灯也有相应的输入信号,但监控plc程序检测不到输入输出,也没有报错,求助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断电重启一下试试;

有可能是PLC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启一下试试;------------------...

是不是背板坏了呢,CPU感觉正常,背板是IC693CHS39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