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的瞬间熔断问题

楼主(2013-12-04):
最近变压器输入侧的熔断器4A的偶尔在设备上电瞬间熔断,变压器才250VA,进线端是380V,而且其后面的负载并未接通,并且负载远小于250VA,待换上新熔断器后就好了,不知道是熔断器有问题还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了??

网友B:
都没有问题,变压器上电时有很大的起动电流,一般称为合闸涌流,合闸时如果刚好在交流电的峰值附近,涌流达到最大就会造成熔断器熔断。可加大熔断器或换用D型断路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瞬间涌流造成的,你选用的熔断器有问题。不应选速熔型的,应选普通型的。

网友D:
如果以前是4A能够正常使用(不记得应当是多大的了),亦可考虑一下熔断器问题。

楼主:
我现在也是怀疑熔断器的问题,因为以前都是一样的,基本上不怎么断,现在就经常熔断,不得已只好换大一点电流的。熔断器也分速熔的和普通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怀疑熔断器的问题,因为以前都是一样的,基本上...

熔断器分几类,你可能是换错型号了。

aR      gG/gL    aM   aR。你仔细看看区别吧。估计原来用的aM,你给整成g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现在也是怀疑熔断器的问题,因...

还真应该按你所说查查型号,这个从来就没注意过,因为只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