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任何硬件就可以远程开启电脑,有吗?

楼主(2013-12-04):
因为经常把工作带回家做,很多数据都是保存在公司电脑的,要用的时候只能从公司电脑拿,但是总不能一直开着电脑,就想着有没有不用买什么开机棒就可以开启电脑的。

网友A:
你可以搞个网盘啊,直接上传到网盘中去;

网友B:
1,用网盘

2,直接移动硬盘工作

网友C:
办公电脑启用IIS服务,在公司路由器上开启端口映射,这需要网管给你开启,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远程登录你的办公电脑

网友D:
买个老式的内置调制解调器卡(老猫卡),插上内部分机电话线,开启主板调制卡振铃起机功能(需要主板支持这个功能才行)。这样,电脑处于关机状态,当电源不拔掉,内部待机5V电压仍然在工作。你需要开启这台电脑,给这个电脑的分机号打个电话,电脑就开始开机了。

这是老办法了,我以前的一块华硕主板就支持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