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线缆选型

楼主(2013-12-04):
我是新手,最近做个项目需要用到485通讯线缆,长度大概20M左右的样子,走Modbus协议,请问高手们我选哪款线缆,另外需一三芯供电线缆,承载电流5A,电压24V,功率大概120W左右,谢谢!!!

网友A:
RVVP 2*1 或者 RVVP3*0.75

RVV3*1

网友B:
直接买现成的CC-LINK电缆或者D-Net电缆即可,普通价格在12元/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