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迹运动中的电机怎么接电~~~~

楼主(2013-12-04):
那个小圆是电机 要在大圆的轨道上跑  大圆轨道上下游一个半工字形的横条固定 电机按轨道行进电线就会绕在这跟横条上  有高人能给点意见吗

 本人有个想法 在大圆轨道上装个电圈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电圈卖

楼主:
我  顶  ~~~我  顶  在顶  在顶  到10个字了吧

网友A:
有这中东西卖的,我们厂的设备上就有用类似这样的东西的!你在网上找找,或者问供应商的呗!

网友B:
买个滑环就行了,很方便,买这种东西的很多,频繁运动的要选好滑环触头,还要经常检查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