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图来说PLC的输出NPN/PNP划分的区别呢

楼主(2013-12-04):
这是松下手册上关于PLC输出部分NPN 和PNP划分的图示

我可以理解为NPN输出时,其优点在于可以混接与输出部电源不一致的负载吗?

如果NPN和PNP的输出点电源供给都是24V, 在不增加其他部件的情况下,NPN可以接5V 可以接12V的负载,但PNP的就不可以了.

请大家讲解下呢!

如果我的负载是直流继电器,并且电压都是和PLC输出部电压一样是24V,这个时候PNP和NPN貌似没差别了啊?那造成这个划分的原因是?

楼主:
看到了本站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0903/274441_1.shtml

但对我的疑问感觉还是不过瘾啊!

楼主:
这个CPU 单元  I 单元 O单元 都是分开的, 可以I选NPN,O选PNP吗?

有点脑残?

网友A:
额,日系的PLC里面很多是远程IO端子,有专门是输入的,也有专门是输出的。

松下的的却要明确区分PNP和NPN,上次我搞松下的伺服驱动器,差点没把我累死,本来是台达PLC驱动的,改成西门子的,尼玛接线怎么接都不转,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原因,控制插头被我焊了拆,拆了焊都不成型了。。。

网友B:
我是学学习的。。。。

网友C:
PNP和NPN貌似没差别?区别在于被控设备的公共点是+还是-。

如果你的设备公共点可以用+。也可以用公共-.,那就真的一点差别也没有。

网友D(2016-11-09):
我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