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线耐弯曲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3-12-04):
电机安装在高速移动的滑台上.. 伺服电机的UVW和编码器的线安装在拖链中, 拖链高速移动....工作台行程0.8m....每秒一个往返行程....拖链弯曲半径50mm.....请问有这样的电机吗?   每天24工作 希望在1年内不要出现电线折断的问题!!    请高手给个方案 谢谢

网友A:
市面上沒有耐彎曲的電機 但有耐曲繞的拖鏈電纜

可參考http://www.panlin.com/Product.aspx?typeId=12 14芯

网友B:
每秒一个往返行程....拖链弯曲半径50mm.....请问有这样的电机吗?   每天24工作 希望在1年内不要出现电线折断的问题!!”

1、这样的设计是愚笨的,肯定没有你要的电机及电缆;

2、用机械传动方式,做这个往返运动控制不费吹灰之力!!!

网友C:
我比较赞同刘志斌老师的发言,这样电机、线缆都是固定的,可以降低对伺服线缆的苛刻要求,不过也有象楼主说的这么用的,类似于雕刻机;可以咨询线缆厂家,不同厂家对线缆的最小半径都有要求,在大于弯曲半径内使用,线缆会用很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秒一个往返行程....拖链弯曲半径50mm.......

他要能設計變更 還需要來問你嗎

你懂機械嗎?

你懂工藝製程嗎?

你怎不叫客戶改成氣壓缸 不更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要能設計變更 還需要來問你嗎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能改?你以为“你”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要能設計變更 還需...

你跑過客戶嗎 你知道設計變更 是廠家很大的忌諱 誰願意去扛責任 你這米蟲 哪知民間的疾苦

楼主:
我的这个设计.类似与雕刻机或者针式打印机 .....不过速度和频率快很多, 空间限制所以拖链弯曲半径也很小..电缆就是接到移动中的伺服电机的  ..普通的电缆过不了半个月就断了.....  不知道有没有超级抗弯曲的电缆,,或者什么品牌的 伺服电机本身自带的线就是抗弯曲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设计.类似与雕刻机或者针式打印机 .....不...

你要的就是拖鏈電纜 伺服電機不會供应這種電纜給你的 很貴的

网友D:
电缆要用耐移动的,出现折断有时候不见得是电缆本身的问题,电缆的固定安装也有学问,尽量不要出现小半径的折弯,因为电缆是铜丝,半径越小铜丝越易疲劳,哪个电缆都受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缆要用耐移动的,出现折断有时候不见得是电缆本身的问题...

拖鏈電纜有期製作規範 包括材料的選用 還有製作的工藝 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