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度问题。

楼主(2013-12-04):
请问用一个接近开关来测速度,PLC程序该怎么写呢,三菱PLC有一个SPD指令很容易搞定。求高手告之。。谢谢

网友A:
用计数,套速度的计算公式就可以算出来

网友B:
你自己已经知道了,但必须考虑到 接近开关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