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怎么样保存输入的信号??

楼主(2013-12-04):
我这边产品有个导通测试,omron 有没有保存输入信号的状态!这样可以测产品的导通性能了!

求大侠们帮忙

楼主:
CP1H有个专用的IORD命令大侠用过吗,不会用我模拟了一下好像可以用的不怎么会用。keep是保持命令,能具体点吗怎么用

网友A:
  没有玩过 这个 PLC,保护做成输入信号自锁吧

网友B:
你这个保持要保持多久?是要永久保持还是在工作的时候保持,断电再上电后就恢复?

楼主:
一直保持,现在只好用笨办法每个输入信号对应的数据D0开始写入1为有信号0为没有信号,再写个判断程序确认信号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