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断、子程序

楼主(2013-12-04):
S7-200中的中断服务程序、子程序,当PLC产生中断或调用子程序时,是怎么识别和进入服务程序或子程序的,有什么关键标记吗?

网友A:
  1、S7-200的中断分3种:1、通讯口中断,2、I/O 口中断,3、时基中断。程序运行时,首次扫描都要调用中断有关参数的设定子程序。

  如:I/O口中断,首次扫描它调用子程序SBR_0的设定内容为:定义中断程序INT_0为处理 I0.0上升沿中断时间的中断程序。。。当程序运行出现I0.0=1时,其前沿将自动调用INT_0中断程序。

  如:时基中断,首次扫描它调用子程序SBR_1的设定内容为:

LD     SM0.0

MOVB   50, SMB34

AENO

ATCH   INT_0:INT0, 10

AENO

ENI

即设定时中断的间隔为50mS,全局中断容许。运行时每隔50mS 将调用一次INT_0中断程序。

  2、子程序调用:先编好子程序(如SBR_0)内容 ,再在主程序中编写子程序的语句。如:  LD     M0.0

     CALL   SBR_0:SBR0    即当M0.0=1时,将调用子程序SBR_0

网友B:
 一楼说得很对,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