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党有点疑问

楼主(2013-12-04):
我在做实训,老师出差了,问点关于邮件分拣机的问题,邮件分拣时邮票是转换成BCD码显示,BCD的指令是什么?

还有个就是分开计数的指令怎么编写?麻烦各位师傅了,拜谢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编程手册;或者编程软件的帮助;

网友B:
BCD,用4位2进制数据来表示十进制,

如           0011  1000 1100 0001

BCD为 # 3891

所以一个字节的BCD范围为 0-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