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通讯控制RTU 10码不管用?

楼主(2013-12-04):
台达变频器VFD S系列,220V0.4KW 用modbus-RTU通讯控制时,明明说明书面书上讲10码可以同时读写多笔参数,比如我要同时写入变频器的是H2000,H2001,(同时写入启动参数和频率指令)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并不管用,10码也是一次只能传入一笔参数。(01 10 20 00 00 02 04 00 12 13 88 C7 3D)

我都分别用了松下FPX的PLC RTU通讯和专门RTU调试软件验证了。无果!(RTU的其他功能码是正常的)请问大家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等几天了,人呢?帮忙帮忙可以吗??

楼主:
惨了,没有人懂吗????急啊

网友:
是你那程序的问题,同一时间不能有两条Modbus通讯指令运行的,只能是分时运行.你可以加QQ群:117428378

楼主(2014-07-13):
好,谢谢,我去问问吧!

网友A:
我觉得楼上好像说的不对,10码写参数你试过么。我还没拿到电脑,过两天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