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的测量结果如何解释?

楼主(2013-12-05):
老同事问我一个问题,他用万用表测量了家里的40W直管日光灯(电感镇流器)、32W环形日光灯(电子镇流器)、16W节能灯、1W  LED灯的电流,然后乘220V,得出的结果分别是100W、15W、7W、5w左右,问我如何解释?我只能解释40W直管日光灯,加上镇流器功耗10W左右,总有功功率约为50W,功率因数约为0.5,也即无功功率50W左右,两者相加100W左右。

网友A:
1、“他用万用表测量了家里的40W直管日光灯(电感镇流器)、32W环形日光灯(电子镇流器)、16W节能灯、1W  LED灯的电流,”,只有40W直管日光灯的电流是220V交流电源产生的!

2、“32W环形日光灯(电子镇流器)、16W节能灯、1W  LED灯的电流,”,都是变压后的电流,不能“乘220V”,而是应该乘灯管两端的电压!

网友A:
3、要“乘220V”,必须测量220V电源线的输入电流!而不是灯管的电流!

楼主:
测量的是电源线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的是电源线电流。

1、 如果是这样,觉得只能是原功率“32W环形日光灯(电子镇流器)、16W节能灯、1W  LED灯”参数标识不准确;

2、特别是“32W环形日光灯(电子镇流器)、16W节能灯、1W  LED灯”,这些灯的阻抗不是一个稳定的常数,会因制作工艺、电源电压质量、使用时间的长短、甚至环境温度的不同,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3、举例说白炽灯炮,电阻丝的阻抗特性是非常稳定,而且制作工艺很容易做到标准、精确、一致;而“32W环形日光灯(电子镇流器)、16W节能灯、1W  LED灯的电流,”,其阻抗特性就完全不同,受制作工艺过程的差异、使用电源电压质量、使用时间的长短,会发生较大的差异;

4、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大家讨论,特别是厂家有人来解释一下!

网友B:
也许是标称有问题

网友C:
万用表不精准吧………………

网友D(2014-01-27):
   万用表不精准吧………………

要用指针的试试

网友E:
怎可能標的不對 完全是外行人說外行話

1W LED怎麼來的 LED的晶粒面積1mm*1mm 必須提供給他最大限電壓DC 5V 最大限電流350mA 超過這兩個值 LED立即燒掉

网友F:
测量有误差很正常,但40W直管日光灯(电感镇流器),电流可用镇流器及日光灯参数算出来,其它那只能要测量得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