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MCGSE怎样用485与PLC通信。

楼主(2013-12-05):
我的PLC有485端口,我用232转485转换器与计算机链接。

怎样设置MCGSE才能与PLC通信,PLC程序已编写完毕。

请大家指点。

谢谢。

楼主:
这是设备。。。。。。。。。。。。。。。

网友A:
1, 第一图是 PG 与 屏的通讯呀, 那个直接用 MCGS 屏的 USB 线连接下载项目程序到屏

2, 你的 PLC 是三菱的,直接用三菱 PLC 的编程线连接到 MCGS 屏就可以通讯

3, 在屏的通讯设置选 三菱的 485 通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第一图是 PG 与 屏的通讯呀, 那个直接用 M...

谢谢,我想用计算机MCGS软件直接用485与PLC通信。

不用屏,我的PLC是科威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怎样通信。

网友B:
你计算机和PLC之间通信协议你选择对吗?

楼主好像发过类似的帖子;

看你驱动是三菱的;

网友C:
PLC 口连接到电脑上去,设置好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计算机和PLC之间通信协议你选择对吗?楼主好像发过类...

我的PLC是科威的。

通信协议从哪里选择?

楼主:
我用的是485通信,应该选择USB还是其他。

请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你计算机和PLC之间通...

MCGS设置找找;

楼主:
没找到,今天看了MCGS的说明书,也没收获。

谢谢。

网友D:
MCGS触摸屏的485-2通信很简单,如果在屏的工具选项里面没有你所选的PLC型号的,就需要昆仑通态给你编协议了,你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GS触摸屏的485-2通信很简单,如果在屏的工具选...

 谢谢,科威的PLC是仿三菱的,我选的是三菱的。模拟运行正常。

能说一下怎么用485通信吗?

谢谢。

网友E(2017-10-1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用科威的不知道怎么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