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1842卡上电后各轴的COMMAND输出的电压均接近10V?

楼主(2013-12-05):
刘老师:你好,我的问题如题,怎样设置才能让COMMAND引脚在上电后输出OV?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原因是卡上SMX、SMY、SMZ、SMW跳线没有去掉。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么就再检查一下MT设置,是否曾经被设置为1或-1以外的数值而没有改回来。

如果还不是,检查TT指令反馈值:如果不是接近9.9982的数值,基本可以肯定是硬件故障。

如果是TT反馈值也是接近9.9982的数值,那么就存在两种情况:

1:卡上保存了标号为#AUTO的程序,而且程序中有运动指令,所以卡一上电就有要让电机运动,在没有实际的运动信号反馈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一路飚升

2:卡上编码器接口硬件故障,造成一上电控制卡就收到错误的运动信号,为修正这个错误的运动,输出电压一路飚升

其实还有一个最离谱的情况,有人把OF参数设置到9.9982。

楼主:
是SM跳线没去掉。非常感谢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