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扭矩控制报警14.1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05):
松下伺服电机! 使用扭矩控制!当力矩较大时有时会出现14.1报警!  线以检查 无问题! 不是每次都报警,偶尔一次!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1:检查电机性能是否好的。

2:检查线路是否有问题,U V W和地线。

3:看PLC的时序了。接通伺服后,100ms再给信号

楼主:
这个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

网友B(2014-02-20):
一般大多数都是线的问题,然后就是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