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面一排断路器全跳了?

楼主(2013-12-05):
   今天上午,不知为什么,电柜内一个大断路器下面拖两排小的现场设备的小断路器,突然,上面 排几个断路器全部跳了, 是为什么? 下面的倒是正常?

  这是现场断路器状态,下同一排 和 上面一排 都从柜子上面一个大的断路器接出来的。

网友A:
说明故障点在中间,不在最下端

网友B:
也许漏电,也许短路了吧

网友C:
可能是零线没接好;

上排带漏电的好像

下牌是普通的断路器

是这样吗?

网友D:
这么猛,全部跳了?

这种开关过流才会跳啊,会不会是打雷?这季节不会打雷啊。

开关下的用电设备的开关和电器原件怎么样?有跳的没?元器件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E:
振动会不会影响——虽然说不大通。

楼主:
   问题是上下都 一样的断路器,只是大小不一,有 80A,100A,150A 的,且这几天天气很好,没有打雷呀

网友F:
跳的是小的吧,应该是接地或者短路等造成的。

网友G:
可能零线有问题

零线共用的吗

网友H:
空开跳闸后,一般在中间位置,你这个在最下面,确定是跳闸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跳的是小的吧,应该是接地或者短路等造成的。

网友J:
查一下零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查一下零线吧!!!!!!!!!!!!!!!!

   查零线的什么 ?

网友K(2014-01-05):
很奇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