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九

楼主(2013-12-05):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九

   本文5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编程及电工理论与计算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s7200 随机整数如何读取一定范围内(比如20<读取数值<50)的随机整数.

  回复: 可以这样编程:

1、设MB10为读取随机数的地址,取VB100作为存数区的首址,VB10作为随机数MB10变化前的存数区。

2、用比较指令进行判断:当MB10≠VB10时(即读取数改变),对MB10进行判断:如 20 < MB10 < 50时,将MB10存入数据区。详见下面梯形图:

 MB10为读取的随机数如其值<20又<50时,将其Y依次送入数据区,首址为VB100、VB101、VB102....

   程序说明:网络1:为初始化:将数据区的首址VB100的地址送入VD90,再将MB10=0.网络2:时时的对随机数的进行判断:如随机数MB10发生改变(即MB10≠VB10)即立刻对MB10进行大小的判断,如MB10值为 20~50 之间的整数,立即将MB10送入数据区,且将VD90加1,之后再将MB10->VB10.如MB10不为 20~50 之间的数,立即将MB10->VB10。

  (本程序经上机运行,符合楼主要求)。

  二、求助帖:我需要做一个设计:热交换站PLC控制组态软件设计

我需要测量点位:实现一次网蒸汽流量、温度、压力以及二次供回水温度、压力等信号采集(一侧电动阀门开度,二次网循环泵转速,补水泵转速)
我想采用S7-200系列PLC...CPU224型号   EM235模块
一个EM235模块只有一个输出,那是不是需要3个EM235模块连接在224上?
大概硬件连接图是什么样子,麻烦了。。不行我就只有下学期重修了。

   回复:应该可以,是这样连接的:将第一个EM235的插头接PLC对应插座上,第二个EM235的插头接第一个EM235的插座上。。。其输出地址为:第一个EM235的模拟量输出地址为AQW0,第二个EM235的模拟量输出地址为AQW4。。

   求助者回复内容:……但是我需要控制3个点位,一个是一次网热水阀门开度,需要一个235,一个事循环水变频器频率需要一个235,那补水泵是不是也需要一个235?麻烦了

  再回复:这要看补水泵要求控制的什么?如果是控制泵的启停,就不需用第3个EM235,如果控制的是泵的转速(使用变频器调速),就得用第3个模块EM235.

 三、求助帖:这个电路图是什么意思?

朋友发来一个电路图,让我看了半天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KT1 下面并接一个 KT2 延时长开的开关这是什么意思?

    回复:图中的KTI为DH48S-1Z时间继电器,它是带复位暂停控制端的定时器,其图中KT2的常开触点连接的就是KTI的复位暂停端。

   该电路是这样工作的:接通电源开关,KT1得电开始延时,其常闭触点仍闭合,故使灯泡立刻点亮。KT1延时时到,其常闭触点断开,使灯泡灭,其常开触点闭合,使KT2得电开始延时,KT2延时时间到,KT2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计数器SR加1,又使KT1复位暂停,此时KT1计时复位,其常开触点断开,又使KT2失电恢复原位,即KT2的常开触点断开,使KT1复位暂停结束,其计时器又开始由0计时,而KTI的常闭触点的闭合使灯泡点亮。KT1计时时间到,其常闭触点断开,使灯泡灭,其常开触点闭合,使KT2得电开始延时,KT2延时时间到,KT2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又使计数器SR加1,又使KT1复位暂停。。。当SR计数器计数值=设定值时SR的常闭触点断开,电源断路,灯泡循环点亮停止。

    四、求助帖:电容充交直流电,

电容充入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区别?是不是充入交流电后容易放电而充入直流电就不容易放电。

    回复:关于“电容充入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区别”我用日常水的流动现象来讲解,你会很容易理解的:

 盛有水的容器可以看作水源,它类同电源,能盛水的容器叫做水容器,它类同电容器,一根管子可以使水从中流动,管子的粗细可以改变水流的大小,故可以叫用作流水的管子为水阻器。我们可以组成这样一个水路装置:一个成有水的大容器(水源)由一个带开关的水管(水阻)与一个空瓶子(即水容器)相连,水源的水面高于水容器的底面,当开关断开时,水管是不会有水流动的,这相当于一个电源接一个开关,再串接一个电阻,再接一个电容器的电路。

1、如水源的位置不动,且其水面高于水容器的底面时,如打开水管开关,就会发现水源的水通过水管向空瓶流动,即形成水流,此时水容器(空瓶子)的水面将随着注入水的增多逐渐增高,而水管中的水流逐渐变小,直到当空瓶的水面与水源的水面相同高度时,水管将没有水的流动。这个过程就是水源向水容器冲水的过程,它与电源向电容器充电的过程完全一样:打开电路开关。如电源电压高于电容的电压,则产生电流,向电容充电。随着充电电压增高,回路电流逐渐变小,当电容器的充电电压=电源的电压时,电路的电流=0,即达到电路新的稳定状态。这就是“电容充入直流电”的现象。即:当电容器的电压低于或高于电源电压时,电路就会产生电流,对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当电容电压=电源电压时,电路的电流=0。

2、如水源的位置作周期性高下移动时,如打开水管开关,就会发现当水源的水面高于空瓶时,水流就会由水源流向空瓶,当水源的水面低于空瓶水面时,水流就会由空瓶流向水源,即产生交变的水流(即交流水流),这个过程与电容器在交流电源下产生交流电流一样,即“电容充入交流电”的现象。

3、“是不是充入交流电后容易放电而充入直流电就不容易放电”的解说:电容器在交流电下随着交流电的正负、大小变化,时时进行充电与放电过程才使交流电路形成交流电流的。而直流电下,只有电容电压与电源电压相等时,回路电流才=0,如电源电压高于电容电压,则向电容充电,如电源电压低于电容电压,则电容向外放电,充放电的快慢取决于电容容量与充放电电阻的阻值乘积,即RC时间常数。

    五、求助帖:这个功能怎么实现?

现有急停开关、按钮开关(自复位)若干,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若干,开关电源、电磁阀、气缸若干,什么样的电路图可以同时实现如下两个功能:

1、按下按钮开关1,气缸1动作→

按下按钮开关2,气缸2动作→

延时4秒后气缸2复位,接着1秒后气缸1复位

2、直接按下按钮开关2,气缸1先动作→

延时1秒后气缸2动作→

延时4秒后气缸2复位,接着1秒后气缸1复位

  回复:出个电路供参考:

  K1为按钮1,K2为按钮2,F1为气缸1,F2为气缸2。J01~J03为时间继电器,J01延时时间为4秒,J02与J03延时时间为1秒。J1~J3为中间继电器。

 动作原理:1、先按K1,J1得电自锁。其常开触点闭合,使F1动作。,再按K2,由于J1吸合,J1常开触点闭合,而JI常闭触点断开,故使J2得电自锁,J2的常开触点闭合,使F2动作,又使J01时间继电器得电开始延时,延时4秒,J01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F2复位,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02得电开始延时,延时1秒,J02动作,J0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1断电,接着J2、J01、J02皆断开,电路回复原状态。

   2、直接按按钮K2,由于J1未动,使J3立即得电自锁,J3的常开触点闭合,使F1得

电动作,同时使J03的点开始延时,延时1秒,J03动作,J03的常开触点闭合,使F2得电动作,同时使J0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4秒,J01动作,J01的常闭触点断开,使F2失电复位,J0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02得电开始延时,延时1秒,J02动作,J0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3断电,接着J03、J01、J02皆断开,电路回复原状态。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

网友A:
真是辛苦的了 打这么多字

网友B:
楼主整理的都是经典之作        辛苦了

网友C:
鼓励自己不断学习